楼主(2019-09-07):
请问欧姆龙cp1e有没有1秒,60秒脉冲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欧姆龙cp1e有没有1秒,60秒脉冲输出?

楼主:
这两个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输入空接点,下拉菜单里面可以选,非常方便的。不用记,欧姆龙这点是非常非常满意的设计。

网友C:
这些特殊继电器比西门子还是多很多的

网友D:
欧姆龙有很多特殊标志(寄存器和继电器),在硬件手册查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