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保护器用法

楼主(2019-09-07):
最近一年单位工频电机老是因为接触器质量问题导致缺相烧电机,现在想加个缺相保护器,因为接触器经常有问题,所以打算把保护器三相接在接触器下口,那么问题来了,只有电机运行时接触器才会吸合,所以我打算把保护开点串入接触器开点自锁线路,就是在按钮点动的时候接触器得电,同时保护器得电,保护器的开点闭合,自锁回路接通,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缺相保护是最好解决的。你保护器是啥样儿的?能发图片吗?

网友B:
加个电动机保护器不就解决了,缺相过载一体保护,小功率电动机可以用施耐德或者正泰ns2系列的……

网友C:
1)一部分热继电器有缺相保护功能,热继相对简单,辅助触点穿入控制回路即可;
2)你还可以配个简易的电动机保护器,也可以实现。一般的电动机保护器,故障触点与电源通断和故障都有关系,按你说那样实现即可。
3)如果要求保护时间严格,接触器下端加个电子式的保护器,时间设定好也行。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能误导用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误导用户

你可以查查正泰天正德力西的样本,只是时间控制精度上不好把握而已。

网友D:
既然知道是接触器质量问题,应该考虑改接触器来源或加大接触器型号,如果用上保护器,频繁保护,也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误导用户

你可以查查正泰天正德力西的样本,只是时间控制精度上不好把握而已。
空载时缺项是体现不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误导用户

你可以查查正泰天正德力西的样本,只是时间控制精度上不好把握而已。
空载时缺项是体现不出来的。
空载是没办法的,热继的缺相检测主要是通过三相不平衡来实现,所以我说了精度差,既然热继的动作特性是根据负载来的,相应保护也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误导用户

你可以查查正泰天正德力西的样本,只是时间控制精度上不好把握而已。
热继电器是靠粘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发热变型拨动开闭点的受热变型一次保护参数就变了,

网友E:
只要三相电机缺相,热继就会动作的。因为缺相状态,只要堵转,电流就会激活热继动作的。把热继的控制触点连锁电机断电即可。

网友F:
电机的综合保护器现在很便宜啊,不过就是安装时候调试保护电流麻烦一点而已,可以有效检测过流和缺相,但对于接触器触点黏连的就无能为力(那时虽然保护动作,但接触器没办法断开)

网友G:
没有用热继?
电机保护器不是很贵。
三个继电器也能完成缺相检----实在没钱
你这方法可行,但要与操作说清楚,最后延时几秒动作,加上缺相报警。

网友H:
接触器质量问题导致的缺相是什么表现,故障情况下接触器能否可靠断开。
若接触器能够可靠断开,原理上保护触点可以接到自锁回路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能误导用户。

老式热继是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但新式的都有。我曾用一只JRS2热继保护两台1.5KW的电机,其中一台缺相,热继都能动作。当初还担心一只热继保护两台电机会无效(因电箱到电机只有三芯线,又很难加线故两台电机共用一个热继),现在已多次成功保护电机,两次其中一台电机缺相。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并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不能误导用户。

老式热继是没有缺相保护功能,但新式的都有。我曾用一只JRS2热继保护两台1.5KW的电机,其中一台缺相,热继都能动作。当初还担心一只热继保护两台电机会无效(因电箱到电机只有三芯线,又很难加线故两台电机共用一个热继),现在已多次成功保护电机,两次其中一台电机缺相。
 负载比较稳定 功率不太大时用一只热继电器能起到保护两台电机的作用,大型冷库风机每个机组都是两台风机 而只有一组电机线,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