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7):
向师傅们请教一个问题,开关电源与整流电源有何区别?在电流电压相同的情况二者能否替代使用?

网友A:
朋友电源有好多种  早期是稳压电源它的弱点电压波动大一点就稳不住  以后出现泵电源它的优点一般的电压波动它稳定但它要反馈才可以有点点像现在的开关电源   现在的开关电源它优秀了就像三菱PLC的电源进85V―264V输出稳定  整流好像是把交流变直流然后才可以做成开关电源或稳压电源   说错了别见怪…没文化大家讲究点看吧  离题了开关电源与整流电源有何区别?在电流电压相同的情况二者能否替代使用低要求可以高要求不可以。

网友B: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要讨论开关电源和工频变压整流电源的区别,这样的话,最直接的区别是开关电源的重量更轻

网友C:
可以互相替代,开关式稳压电源最大的优点是重量轻

网友D:
参数一样,代替肯定没问题。但:
楼上说的那个整流的电源,一般也叫线性电源,效率跟开关电源是没法比的,记得当年电脑的主板,刚开始使用开关型电源的时候,还是个很大的卖点儿,号称不发热!不发热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发热量确实比线性电源小得多,当时好像连那一堆铝合金散热片都不要了。这个效率问题在小功率电源上意义不大,但功率大一些的,就完全不同了。电脑的主板电源才多大啊?只有几十上百瓦,用开关电源可以去掉散热片,如果是更大的电源,体积、重量就差得多了,而且开关电源还能节能。

那么为啥开关电源的体积重量可以比那种线性电源小那么多呢?本胖的理解是频率、变压器效率。频率越高,变压器的体积越小(相同功率下),这是因为高频比低频需要的安匝数小。开关电源的频率比50Hz高得多(一般≥50KHz),所以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变压器(环形变压器)就够了。好点儿的开关电源一般都带有主动PFC(PFC是功率因数校正器),最大限度的节点(效率高了,所以发热很小)。

补充一句,给自控系统使用的开关电源,最好选用隔离型开关电源,隔离的好处就不说了,不知道的可以百度或者不用管它为啥,就选隔离的吧。

网友E:
开关电源,采用的是IGBT功率晶体管输出的直流电源。它的特点是输出纹波小,直流特性好,而输入电压范围很宽,基本不受输入电压波动的影响。

整流电源一般是采用二极管或可控硅组成的模拟整流电路,输出电压有纹波,而且对输入电源的波动,有范围的要求。

满足使用条件,互换没问题。

网友F:
开关电源输出噪声大,除了交流整流的低频频率,还包含开关的高频频率。

网友G:
开关电源效力高,重量轻。体积小,电压范围宽。整流电源体积大,重量大。不过,有些场合也不适于用开关电源,它有高次谐波。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