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7):
设备维护,我搞机械的多,但是简单的电气问题也要搞。(部门有专人搞PLC的。)
目前见过公司设备比较好的机器异常时,PLC的IO的显示方法。
(显示IO,对不是电气出身的还是有一定的帮助。)
1.机器启动时的显示。如果哪个轴启动异常,那就会闪烁。
2.有单独的IO显示,机器异常时,可以针对怀疑的IO做模拟,触摸屏没有反应就能确认是此异常。
有些还有IO说明,例如下面(没有找到相关的图片,是另外机器的图片)。
3.由于轴多,某个轴异常,需要机器重新启动时,要全部启动。后面搞了个可以单独就某个轴启动。
请大家多多交流这反面的相关知识,让我们涨知识!

网友A:
这个一般在成型设备有见。
大多数注重在功能完善上,提示性的东西还是少,可能有多种原因。
我也参与了很多设备的程序开发,目前只有一个客户的验收要求很特别,找几波外车间的工人来操作,做记录的,开始还按操作说明来,后来就出问题啦,好在他又详细操作过程,按要改呗,.......人家交底,来操作的可能是零时工,你的屏上所有按键都是可能被按动的,但设备不能随便动表情技术资料没提,验收就是要求。
最后的程序2/3是为了完成验收标准.
手动屏幕提示下一个操作按键,出现问题,提示错误信息(基本是传感器在规定时间没检到),屏幕提示解决的操作按键......
自动时出现故障,除了报警提示,还可以马上转手动来解决,解决完又转自动继续,即手动-自动可以随意切换,动作不乱
都交工3年了,还来过一次信息,有二个报警信息同时出现,查屏程序,再查PLC程序,再对应发过来的操作过程,改后发过去自己输入PLC.

这些工作费时费力,还要有想象力,一般都是按技术要求做,奥还要效益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值得借鉴

网友C:
这是发展方向,也叫故障诊断程序,有人因此获得专利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发展方向,也叫故障诊断程序,有人因此获得专利权。
谢谢你的观点,我会查下相关的资料。一我这城市的图书馆的电子期刊,有卡的都是免费查询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