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一台华为变频器带负载运行十分钟后面板没显示,怀疑开关电源有问题,换了相关电容,测试各电压正常 ,装到机运行后,又出现同样问题,等二十分钟又有显示了,请各位大神分析下,谢谢!

网友A:
1、印刷线路板有隐性断线;
2、个别功率元器件不良;

网友B:
开关管可能有问题,看看其是否发热严重,建议换开关管试试。

网友C:
华为也有变频器?

网友D:
华为什么时候出了变频器?

网友E:
有的,后来卖给艾默生了,好多年了!最近好多号都很奇葩,辛辛苦苦注册个号进来,说话简洁无比,问个问题就消失!

网友F:
华为还有变频器?

卖了?还好,不然大家以后都只有用华为了

网友G:
艾默生还吃了英国CT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明天仔细检查下,重点检查开关管和电阻发热严重的器件

网友H:
接触不良或开关管不良,开关变压器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I:
华为那时候把华为电气卖给了艾默生,十多年前的产品技术,至今艾默生都在卖,关键是大家都知道艾默生很稳定,但不知道是华为的技术。当时华为遇到了瓶颈,追求发展方向,选择了通讯,卖掉了电气业务。 要是华为那时候选择通讯和电气,我们国家可能有了与ABB  西门子 三菱这样的电气大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