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猜元件

楼主(2019-09-08):
我在很多配电现象看见一个元件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请大家来看看 没有更仔细的图了,就这一张

网友A:
这种情况,我经常碰到。
一般这元件上面都有表示,公司和品牌等,再按标识百度就可以查到。

网友B:
看不清楚,好熟悉

网友C:
好像是明纬的开关电源

网友D:
明伟的开关电源,我用的一个跟图上的大小差不多,24输出,输入是380/220通用的。

网友E:
好像是EDR-120-24

网友F:
这个不就是柜子经常说的开关电源.给PLC 传感器 流量计供电使用DC 24V

网友G:
明纬的EDR系列开关电源。

网友H:
电源是确定了
那么旁边的那个是什么?
通讯模块?

网友I:
MW导轨式开关电源。再左边的是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