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电源板 风扇24v供电 不接风扇24v正常 接上风扇只有4v

楼主(2019-09-08):
求助 周围电容也换了 有两个三脚管子 一个是4p 一个是7p 是稳压管么 ??

网友A:
插上主板,改成上电启动风扇,再看看?确定元件没问题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动有输出风扇也不转

网友A:
那你插上风扇启动只有4V?那开关电源去找问题

网友B:
风扇坏了也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你先用外部直流电源给风扇供电试试,风扇会不会转,顺便量一下风扇工作电流,确定风扇是好的。

网友C:
我曾经修过普传机,小功率的。轴流风机是24V直流供电!如果轴流风机出现问题,上电时变频器是黑屏的。开关电源不起振!这时拔下轴流风机,变频器工作正常!这种轴流风机内部是有电子元件的,有可能电子元件出现问题。所以,遇到黑屏,首先拔下轴流风机,看是否变频器工作正常?其它机子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你可以搞一个好的风扇接上试试,看电压是否下降,若不下降说明原风扇坏掉了,若电压下降说明风扇供电电路有问题,其带载能力下降,其电路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应该能找到。

网友E:
应该是风扇有问题了

网友F:
将控制电路短接,风扇若能正常运行,查控制电路。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G:
外接电源看风扇压降,还是这么大就是风扇坏

网友F:
可能为2844B芯片自供电不足或稳压采样欠载的原因。前者查7脚外围电路。后者可在稳压采样端适当加载试下,如在采样15V滤波电容两端并联500欧姆3W电阻,看能否提升24V。因开关电源仅为15V稳压服务,若欠载,会使输出脉冲占空比展开不足。此举是为了加大占空比,以提升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