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维纶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9-09-08):
现在的问题是按触摸屏提示PLC没响应???线自己焊的看了几遍了应该没错,PLC是 FP-X。附上图片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触摸屏有没有提示PLC没连接上,针脚的排序有没有看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上提示PLC没响应!线不会错吧,我多看了好几遍了,也测了好几遍

网友B:
屏是哪款?通讯线最好买屏时向代理商讲好PLC型号,由代理商配的肯定不会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MT6100I

网友C:
可能是图中的这种主从模式不对
按那个接线图接的线,应该选本地

网友D:
你选用的是COM口是485 .查看触摸屏COM的针脚接线是否正确
查看这个文档试试
https://wenku.baidu.com/view/b513dff8eefdc8d377ee3206.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也式了,等会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接的是2 3 5 COM1,PLC上是1 2 3 用的是 S口5针的 235应该是RS232,你的材料不错,我会仔细看的!受益匪浅!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从一班是什么接法用的?

网友E:
为什么要主从站这样接线?威伦焊线,5.6.9针脚

网友F:
plc编程电缆连接看看

网友A:
一般的这种编程口通讯,触摸屏的参数默认就可以了,我刚刚试了一下并没有什么 主从模式,你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屏一个PLC吧。接线图有提示是要从焊接端看的

网友G:
通信协议为啥是通用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PLC上是五针的口!另外本机和主从是以什么来划分的?感谢赐教!

网友H:
楼主为什么选232USB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是左式右试不行才先的这个,还是不行又改计算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是把线拿在手里正视看的效果,焊的时候是编号后面对应的端子?我看了下和我的图是反的!我重焊下试试,估计是这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PLC端是五针的看看也只能COM1RS232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左式右试不行才先的这个,还是不行又改计算机了
如果你触摸屏选的松下FP驱动,PLC这里肯定是计算机链接协议
你能不能把你触摸屏设置、PLC配置、接线等详细告诉我!我帮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置的话和13楼的兄弟的图一样弄的,关于触摸屏用FP的驱动我到是不了解!触摸屏和电脑好的,PLC和电脑也是好的,就是PLC和触摸屏连不上!PLC和电脑我用的是PLC上的方口(打印机口)。PLC和触摸屏用的是五针的S口!屏的口用的COM1 RS232.线不会焊错的因为那个插头上也有编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设置的话和13楼的兄弟的图一样弄的,关于触摸屏用FP的驱动我到是不了解!触摸屏和电脑好的,PLC和电脑也是好的,就是PLC和触摸屏连不上!PLC和电脑我用的是PLC上的方口(打印机口)。PLC和触摸屏用的是五针的S口!屏的口用的COM1 RS232.线不会焊错的因为那个插头上也有编号的!
我这么给您说:
你买一根松下FP系列PLC的编程电缆(一端是5针圆口、一端是9针DB9母头),那么这个时候这个DB9母头端口定义就是2脚发送、3脚接收、5脚信号地
触摸屏这里你如果选的是COM1口,那么你看看该型号触摸屏的COM1口的端口定义
然后接线方法就是
PLC的发送   接 触摸屏的接收
PLC的接收   接 触摸屏的发送
PLC的信号地 接 触摸屏的信号地

PLC编程口设置应该为计算机链接协议,默认通信参数为8、O、1、9600bps,站号为1
触摸屏里相应的选择FP系列驱动,通信参数和PLC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G:
触摸屏里先择FP驱动是不是在EB8000-系统参数设置-(本机PLC)点设置?还是别的?

网友G:
我根据我的理解再详细说一下:
一、触摸屏COM1口通信设置:
二、PLC编程口通信设置:
三、通信硬件连接:
1、触摸屏COM1通信口端口定义:
我需要知道你触摸屏具体型号,根据具体型号COM1通信口端口定义分为两种:
(1)
2脚:接收
3脚:发送
5脚:信号地
(2)
9脚:接收
6脚:发送
5脚:信号地
2、PLC编程口端口定义:
一般买一根RS232的编程电缆(一端是5针圆口、一端是9针DB9母头),那么DB9母头的端口定义就是:
2脚:发送
3脚:接收
5脚:信号地
如果是自己用的圆口数据线,其端口定义:
3、硬件连接
RS232接线方式无非就是:
主站(触摸屏COM1通信口)的发送接从站(PLC编程口)的接收
主站(触摸屏COM1通信口)的接收接从站(PLC编程口)的发送
主站(触摸屏COM1通信口)的信号地接从站(PLC编程口)的信号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大这个好!保存了以后可以不用找资料了!屏是MT6100I,我的设置和你的一样!看了下应该235!老大你给个号码吧我明天给你充个50话费!烦你这么仔细!等明天线到了我再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大这个好!保存了以后可以不用找资料了!屏是MT6100I,我的设置和你的一样!看了下应该235!老大你给个号码吧我明天给你充个50话费!烦你这么仔细!等明天线到了我再试试!
屏型号如果是MT6100i的话,我看了下:应该是2、3、5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大,所有的设置都和说的一样了,线也换了买的,可还是不行!头多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大,所有的设置都和说的一样了,线也换了买的,可还是不行!头多大了!
邮递给我!我给你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大,过几天我换个再试试吧,实在不行我再邮寄你!帮我看个指令我不知道F是什么?[f>   dt 1090   ,f-80 ]
还有个是F312指令[dt100  f1   ,dt200 ]这个f是不是不是16进制的15?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大问题解决了!触摸屏的针锈的厉害导,除了下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