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贴士

楼主(2019-09-08):
接触器不吸和 1.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故障。2.接触器线圈供电电路 或控制电路故障。3.复位电路故障。4.接触器卡阻。
自检不能通过 1.CPU供电电压电压低或变频器供电电压低 缺相。2.复位电路异常。
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上升或上升后又下降  1.变频器是如电源缺相或变频器输出缺相。2.接触器或继电器未吸合或整流损坏。3.负载重。
接触器吸合又跳开或不停地吸合 1.驱动电路有短路故障。2.复位电路异常。3.开关电源异常比如开关管退化,工作稳定性变差。4.输入电源缺相或电源电压低。

网友A:
   楼主总结得全面,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