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一边学我一边在想, 大部分都一样,就是什么数据块啊,什么函数,函数块之类的, 我不用他, 编写大部分逻辑程序是不是也没有问题?
还有一些功能指令, 感觉很麻烦, 什么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器的,这里设置一下那里设置一下, 什么轴控制, PID控制,感觉没有三菱的简单啊,如果是考试不准翻看资料, 三菱的我能搞但是西门子的我搞不出来啊

网友A:
可以.但是看起来不高大上啊,

网友B:
虽然它提供了方便的DB块,但是并不妨碍你只用M地址,个人建议如果想后面的路宽点,还是不要把思想,思路固定在个别品牌上。

网友C:
习惯于用日系的PLC了,刚接触不同风格的,楼主不习惯了

网友D:
如果考试,建议楼主现在全看看西门子官网,看看这些资料。
学三菱不见得能搞定西门子。两种不同思维模式。

网友E:
不是专业编程的,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试,建议楼主现在全看看西门子官网,看看这些资料。
学三菱不见得能搞定西门子。两种不同思维模式。
从最近论坛的辩论来看,西门子完全处于弱势,现在只能说学西门子不见得能搞定三菱。

学东西关键在于根本,三菱和西门子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楼主:
什么PID, 高速输入输出,什么通讯, 以前200的时候还练习过,都没感觉这么麻烦, 找着手册教材可能还能搞出来, 考试没这些东西这么办? 哪里记得这么多设置?

网友G(2019-11-19):
学习工控最快的方式就是做中学~搞个方案来做做

网友H:
不看资料就能把三菱的程序弄出来,我不信。三菱很多指令都要按规则填写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看资料就能把三菱的程序弄出来,我不信。三菱很多指令都要按规则填写地址的
你要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我说的是考试,考试有那么难吗?考试会有时间让你去找资料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考试,建议楼主现在全看看西门子官网,看看这些资料。
学三菱不见得能搞定西门子。两种不同思维模式。
从最近论坛的辩论来看,西门子完全处于弱势,现在只能说学西门子不见得能搞定三菱。

学东西关键在于根本,三菱和西门子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从哪看出来西门子处于弱势,别局限于眼前三分地,工程项目见过用三菱的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I:
多了去了。。。别光停留在自己那个行业。。。

网友J:
双系高中低产品都精通的人路过

个人意见:
西门子强在有自由口通讯,数据处理运算和有详细的入门资料,案例,视频以及资料,百度一搜就是,好上手

三菱强在基本高中低配PLC都有SFC变成,非标机特别好用,确定就是案例只能用手册找,一本几百页的手册看到昏昏欲睡,最后也就几个例子程序有用

所以之前和同行吐槽三菱的时候直接说,你用三菱的部件,直接看最后一部分就好了,前面都是说一大堆废话

网友K:
我开始用s7-200也是用三菱的习惯主程序编到底,不过说实话西门子有些块是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