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松下伺服一送电伺服没有报警,但一动就会报err16.0,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解决对策,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查对应系列型号的手册,看这个代码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哪些原因引起的,手册中会有说明的。

网友B:
图片这个是A6的

网友C:
如果是正常做货的机器突然出现这异常,看driver是驱动哪个人轴的,断电后用手推下这轴,看是否有异常。在检查相关接线看是否有异常。没有异常就重新启动,一般会OK。新机的就要供应商。
要如二楼一样,??手册 这个去官网下载就行。

网友D:
过载报警

网友E:
以前遇到过忘记怎么弄好的,好像是编码器线断了接触不好?影响是这个

网友F:
 如果是新装的电机和驱动器,应该是要设置一下转矩,出厂时这个值很小,空转是没有问题的,但一旦有负载的话,很容易就报警,其次就要看是否有东西卡住电机了,可以用手推或转动一下看看

网友G(2020-12-29):
是驱动的三相接错了,导致电机损坏。你试一下用一个新的驱动接到原电机上,但还是异常,但如果一个新驱动加新电机正常工作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