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8):
请问cp1e的计数器中,掉电保持,来电后累积掉电前数值继续计数,应该用哪个计数器?

网友A:
你能说出PLC具体型号吗

楼主:
欧姆龙cp1e型plc.

网友A:
没上过学,看不懂
好吧,告诉你结果,用哪个计数器无所谓,都有停电保持功能
50%保持住,看你用的具体型号,及停电时间

网友B:
计数器断电后,如果时间短是可以的,

如果时间过长,想保持住,建议楼主放入DM存储器,
加上电池就可以实现断电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