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PC ACCESS在win7系统运行测试客户机提示“出现错误”,如图

解决方案:

找到PC ACCESS的安装根目录,一般默认的为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在Bin文件夹下找到sopcsrvr.ini文件,在[Registry]加一条命令语句

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 (x86)\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保存关闭,此时还并未完成,需要打开PC ACCESS项目文件,点击“保存”,则可以将问题解决。

注:一般安装尽量装在C盘,默认的盘符

如下图所示:

按照以上步骤操作,然后就能和PC ACCESS连接上了。

另外你可以选择我们大连德嘉的ETH-ibus,可以直接连接wincc不需要PC ACCESS

1. 打开 Wincc,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

2. 填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如下
图所示

3.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在弹出的菜单中选
择系统参数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

5. 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