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由于本人才疏学浅,一直以来都未曾使用过矢量控制,在V/F的控制上走了很多年,最近的项目越来越高端,所以也得学一下矢量控制,但是看了很多讲解,也看了不少论文,矢量的原理公式讲了一大堆,应用言之甚少,所以也是云里雾里,特发贴请教。
1、矢量控制分为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请问在速度控制下,电机的速度设定是否还是通过设置常规参数组或者是通过AI口设定呢?如果是,那么设置的是频率还是电流,亦或者是转速?
2、在转矩模式下,电机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3、在转矩模式下,发生断线,电机会不会失速?
4、在转矩模式下,发生拉死,电机会不会反转?或者是停转保持转矩?
5、在转矩模式下,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什么有关?
6、使用矢量控制后,是否常规的PID参数组就不需要了?或者有更高精度的控制可以使用两者叠加使用?

写完这些问题的同时,本人更觉得对此一无所知,烦请各位老师能够详解一下矢量控制,不只是这几个问题范围,谢谢!

网友A:
矢量控制为速度控制时,我的理解是控制的频率,因为我见过电梯上采用的矢量控制,用的是PG卡,该PG卡可生成2路旋转编码信号,一路给电梯,另一路反馈给变频器。编码信号对应就是速度,也就是频率。

网友B:
1、矢量控制分为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请问在速度控制下,电机的速度设定是否还是通过设置常规参数组或者是通过AI口设定呢?如果是,那么设置的是频率还是电流,亦或者是转速?
我认为是设定电机频率,转速是由机械结构限定的。
2、在转矩模式下,电机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电机速度由电流决定的,如果外部阻力大,电机速度低,甚至停止转动。
3、在转矩模式下,发生断线,电机会不会失速?
这个不好说,可能会报警,这个看变频器厂家的,内部设置。
4、在转矩模式下,发生拉死,电机会不会反转?或者是停转保持转矩?
不会反转,只会停止转动,保持转矩(是品牌和外部机械结构决定的)
5、在转矩模式下,电机的加减速时间和什么有关?
个人认为没有关系,加减速时间是速度控制时候设定的(是品牌而定)
6、使用矢量控制后,是否常规的PID参数组就不需要了?或者有更高精度的控制可以使用两者叠加使用?
如果想用PID,最好加速编码器反馈信号,两者结合才行。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可以实现高精度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现在有个大概的认识了,我想我还是弄一套过来做做实验,看看具体情况如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现在有个大概的认识了,我想我还是弄一套过来做做实验,看看具体情况如何
转矩控制,你如果做实验,电机最好不要带减速机,就是电机空载试验。
好的变频器,你可以用手抓住电机轴,停止,然后松开手自动恢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我把转矩设置得小一点,用个可调的负载来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