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前几天,本胖让胖嫂找DC24V开关电源,胖嫂没找到,周末终于找到了,今天背着PLC、开关电源、网线、电源线到了公司。
1、开箱:实际上是个小盒子,里面除了PLC,还有可插拔IO端子(相当于西门子的前连接器)、24V电源端子、485端子、一个小型的一字改锥。
2、连接电源:这个就不细说了,发现那个一字改锥的价值了,所有的端子都是弹簧端子,这个改锥就是用于压下端子的簧片的,没有还真不行。
3、下载安装海为PLC编程软件:登录海为的网站,下载了编程软件并安装。
4、联笔记本:用一根网线,直连了笔记本。开始没搜到PLC,后来发现是有线网卡没设IP地址,PLC默认的IP是192.168.1.111,我给笔记本设置了192.168.1.1,OK,连上了。
5、下载第一个最简单的程序:这个感觉海为的编程跟西门子的完全不同,从概念上就有很大的差别,看了一下海为的数据类型,发现存储单元也跟西门子有很大的差别。试了半天,终于终于编好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LAD)、下载、监控,没问题。

下一步就要测试海为的子程序了,希望这个能赶上西门子200、smart的一大半或者能赶上西门子1200的1/3吧。估计肯定没有1200支持的FB,最多能有个相当于FC的子程序吧。到时候还请版主多指点。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次海为PLC,忘记型号了,模拟量可以通过通道配置实现转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一次海为PLC,忘记型号了,模拟量可以通过通道配置实现转换的。
就是那个海为宣称的工程量吧?

海为的“云SCADA”也装好了,让我注册,我申请了,还没发回来那个注册码。

网友B: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在论坛我经常听说

网友C:
用过几个小型机,带模似量的,还可以;

网友D:
弹簧端子的设计就是个垃圾,遇到不少接触不良的。而且要是有两根线并接的话更容易出问题。。好的不学这种垃圾设计一下就学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端子的设计就是个垃圾,遇到不少接触不良的。而且要是有两根线并接的话更容易出问题。。好的不学这种垃圾设计一下就学会了。。
很有同感啊,一根线问题不大;两根线,软线还好说,硬线真的靠不住啊。不过我们PLC的IO模块,基本都是一根线,问题不大。西门子的前连接器,我选0.3mm2的软线。其实0.1的肯定够了,但用户总觉得线粗些好...

楼主:
下午装上SCADA,一起试了试,感觉跟西门子的差别巨大,SCADA的功能,云的部分好像比我用的西门子的wincc强,但基本功能,跟wincc就没法比了。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弹簧端子的设计就是个垃圾,遇到不少接触不良的。而且要是有两根线并接的话更容易出问题。。好的不学这种垃圾设计一下就学会了。。
很有同感啊,一根线问题不大;两根线,软线还好说,硬线真的靠不住啊。不过我们PLC的IO模块,基本都是一根线,问题不大。西门子的前连接器,我选0.3mm2的软线。其实0.1的肯定够了,但用户总觉得线粗些好...
我都用一字锣丝刀捅坏了好几个这种端子了。。接触不良使劲捅。。坏了就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本胖好久都没有亲自动手接线了。记得这种弹簧端子如果要保证接触好,应该是用一个合适的力度向外拉一下接入端子的线,然后就接触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