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竟然裂开了

楼主(2019-09-09):
图中这个电阻两端电压是5V,计算功率是5W,我特意选用了10W的电阻
测试过程中发现电阻很烫手,大约有60度,最后电阻还出现了裂痕

请教一下,是不是我选的功率不对?

网友A:
散热不良,加散热器就可以了。

网友B:
60度对于水泥电阻没任何问题啊!是不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C:
电阻应该是次品,不达标。

网友D:
质量不合格吧,老铁!

网友E:
两倍的给你功率,连续工作,需要强迫冷却或散热器。

网友F:
你的输入电压是什么类型(交流?稳压直流?整流直流?......)?

网友G:
如果是连续工作的话,发热也不算小的,可以考虑金属封装的,那样散热会比较快,不过价格会贵好多,短时工作的没问题,长时间工作的话选水泥电阻要增加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输入电压是什么类型(交流?稳压直流?整流直流?......)?
5V直流,USB充电器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倍的给你功率,连续工作,需要强迫冷却或散热器。
10W可能是虚标的吧

网友H:
换金属外壳的电阻,散热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我这有个LED灯,经常烧,就在线路中串接电阻,开始是5W的,有改善,但是还是有烧。
后面是就串10W的。梅坏国。
你的使用环境有没有可能影响?

网友J:
    有可能是虚标,实际功率达不到。按理说只用到标称功率的一半,在散热良好的工况下长期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不至于烧坏。

网友E:
回复 楼主:
功率越大,散热越需要注意做工作。5W的热功率,已经不小了。电阻嘛,功率也不能算是虚标。不过水泥电阻耐热应该是很好的。你这个电阻的质量也不咋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越大,散热越需要注意做工作。5W的热功率,已经不小了。电阻嘛,功率也不能算是虚标。不过水泥电阻耐热应该是很好的。你这个电阻的质量也不咋地吧?
在本地的电子市场买的。大功率的都是这种

网友E:
回复 楼主:
大功率电阻,我很少用水泥的,都是线绕的珐琅功率电阻那种。连续工作选3-5倍,体积大没办法。不过尽量避免这种用法。因为能耗问题,涉及的事就多了。不好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