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这个文件是调试28的简要说明...真的很简要
这次在客户家里帮忙看了几台设备...
客户是用1500通过pn通讯控制32M伺服.和atv340变频器的...
我去的时候不知道要调试这个设备..就没有带"那根线"TCSMCNAM3M002P
就是这根线
所以让公司把这根线由过来
但现场就耽误了
因为发现somove 那个通讯选项中.除了modbus 串行之外..还有modbus tcp等等端口
所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尝试着用网线连接了..带E的ATV340变频器
在设置了IP之后..居然扫到了..变频器...后来想PN网本身也属于tcp协议啊...
所以又尝试了一下把线连接在PN卡上...就得到了下面这个结果

在通讯设定那里可以设定对应的选项..
因为搜索是必须全搜完才显示的..所以选择好对应的选型有利于节省时间
如果只有一台设备..就用single就可以了.指定对应IP直接就能搜出来
如果是像我上图那样比较多的设备的IP区间就选择第二项
第三项是不知道IP的情况下使用的我觉得.这个扫描时间比较长...尽量别用..先去确定IP就好啦

所以得出结论..调试带有支持tcp协议的设备...用一个网线就可以用somove调试了
而且.用网线还解决了..那根线得一个一个插拔的难受之处..
还有一点是..lxm32m和atv340的pn卡是不通用的...外形尺寸不一样...32M的卡要更长一些
选型的时候要注意..

并且.ATV340是支持网页调试的...
设定好IP之后.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设备的IP.就能跳转到和somove很相似的页面
应该也可以调试..没有实际测试,连上去就关掉了..
并且..web调试的初始用户名 ADMIN 初始密码 在变频器标牌上有8位字符...
登录之后会直接提示你修改初始密码.必须有字母数字特殊字符.
想通过网页登录的朋友们一定要先记下来那个密码.因为340支持并排安装
所以很多安装的时候就直接并排安装了..就看不到在侧面名牌上的初始密码了.
不知道为什么不设置一个固定初始密码,,脑残啊...

在试完以太网的web能够登陆之后
又尝试了..PN的web登录
也登陆上了..但是效果明显没有以太网的web页面好..好像缺少什么插件的感觉..
并且   初始用户名为  USER  初始密码也是USER

下一步打算测试一下..somachine中  那个类似somove的页面
因为somove本身也有canopen那个选项..但是PC一般是没有canopen口的...
所以我怀疑这个地方.是不是用plc来进行穿透..等有时间的时候测试一下..把结果放上来..

真的要到一根网线走天下的时代了..再也不用背各种品牌,各种型号的线了..

网友A(2019-11-10):
熟能生巧,办法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