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图片上的比较分和秒都是正常的,当分和秒大于D1中的内容就导通,小于不导通,为什么在比较年和月时实现不了。A351,A352,A353对应的地址是D1D2,D3D4,D5D6吗?

网友A:
指令理解错误
设置需要的控制字,一个足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讲的详细点吗?控制字#F代表的是001111,是不是表示比较年月呢。

网友A:
它用错了,
>=DT #F A351 D1

控制字设置正确,A351 D1 不变
D1-D6 数据对应正确即可

像你这样编程,直接用>=多简单

网友B:
为什么感觉你编的好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