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标准答案是A,R999常开触点为1难道线圈不为1?

网友A:
后面不是还串了个R999常闭,不管哪个为1,总有另一个为0,输出当然是0

网友B:
对啊,结果肯定是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不是还串了个R999常闭,不管哪个为1,总有另一个为0,输出当然是0

如果其他开关点,输出是0,问题是他输出线圈和开关是同一个点, 难道不同时为1? 好像图片还是能看清楚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串联电路是与的关系,只要电路中有一处不为1,你就没输出了。你随便用个仿真软件,做个试验看看。这句程序的逻辑关系你没看懂。输出是由R999与R999的非这2个值相与的值决定。R999为0,R999非就为1,0与1相与,结果为0,输出为0.R999为1,R999非就为0,1与0相与,结果还是0.

楼主:
都是论坛大师级人物,简单一行竟然也会产生争议让我很意外, 我也不多说了, 上传我模拟演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路是与的关系,只要电路中有一处不为1,你就没输出了。你随便用个仿真软件,做个试验看看。这句程序的逻辑关系你没看懂。输出是由R999与R999的非这2个值相与的值决定。R999为0,R999非就为1,0与1相与,结果为0,输出为0.R999为1,R999非就为0,1与0相与,结果还是0.

你确定你看懂了? 为什么都是R999.0?  为什么输入不是其他的?  不管你怎么让R999.0为1, 只要R999.0为1, 他输出的线圈也应该是1,否则逻辑就乱了, 如果R999.0的输出线圈是0,那么它的触点也是0, 哪种PLC不是这样的逻辑还是你那样的逻辑?  如果是只有单独这条指令, 你就是拿实际PLC来试,也置不了1,问题是他试题的条件告诉你是1,至于怎么置1的,不是这个试题要考虑的事。

网友C:
首先这用的谁家PLC不清楚,也可能与其他家不一样。
再一个此题目出的是没过脑子。
孤零零的这一个电路,问R999.0状态为“1”?
你既然要它为“1”得立得住呀,瞬间就软塔拉有意思吗

下面用欧姆龙的模拟一下,你们都能看的懂。
在其前置“1”

在其后置“1”

强制为“1”,因为人为干预可以pass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A B 都对,就看老师的喜好。

楼主的模拟没出来,不会是x000,y000都强制为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用的谁家PLC不清楚,也可能与其他家不一样。
再一个此题目出的是没过脑子。
孤零零的这一个电路,问R999.0状态为“1”?
你既然要它为“1”得立得住呀,瞬间就软塔拉有意思吗

下面用欧姆龙的模拟一下,你们都能看的懂。
在其前置“1”

在其后置“1”

强制为“1”,因为人为干预可以pass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A B 都对,就看老师的喜好。

楼主的模拟没出来,不会是x000,y000都强制为on吧?

模拟出来了,下面那种情况输出是OFF的,被字给挡住了

网友D:
这个题目不在于选AB吧
应该是通过选择AB来看答题人的分析习惯或者细心程度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