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缺陷描述:公司二次滤网系统报反冲洗转子故障,复位后再次启动反冲洗转子仍报故障。
已经有维修和电气等多个相关部门处理过,但都是没有结果,于是转到了我们这里,因为急,简单地看了下原程序 ,就去了现场 。上位机上有简单地故障提示,把电脑连接CPU在线监视,查找故障原因 。

楼主:
由于所监视的程序没有注释,就急着把原程序打开分析故障原因 。M10.3置位说明报的是过滤器反冲洗转子最大逆转一个周期故障,分析故障原因在于过滤器反冲洗转子监视开关监视反冲洗转子电机启动后在一定时间内检测不到转子旋转动作。故障大致原因是找到了,可是在通过程序验证时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
知道是反冲洗转子发生了堵塞 (M10.2),可就是满程序找不到M10.2的置位指令,晕死了,少了这个指令 ,程序没法解释 。

楼主:
原程序走不通 ,还是要对设备PLC程序在线监视 ,并进行备份。好在已对原程序有些了解,带着问题,很快就找到的故障原因。原来从来没怀疑过的原程序竟然是错误的。

网友A:
楼主在下载程序之前,就应该备份PLC里的程序

网友B:
既然报了M10.2故障,必然有置位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在PL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下载程序之前,就应该备份PLC里的程序
嗯 ,一定要以现场程序作第一手资料 ,其它只应作参考 ,免得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报了M10.2故障,必然有置位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在PLC里?
从这个设备来说,M10.2置复位是都应在程序里的

网友C:
那怎么解释M10.2被置位了??从哪里置位的?

网友D:
很明显,你的原程序不是最终版本的,所以说PLC定时备份是很重要的

网友E:
没有注释的程序很多了

网友F:
既然有报警了,那说明,有地方把它置位了,并不是说你没有找到就说程序里面没有置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