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RS232通信

楼主(2019-09-09):
  手头有一台RS232通信的仪器,可以设定通信地址,我可以通过RS232转RS485转换器,转换成RS485通信,我还有几个采集板也是用RS485通信,请问我这个可以一起通过485控制吗?

楼主:
这样是否可以通信

网友A:
硬件上这种转换是可以的,关键是看协议吧,支不支持。

楼主:
我现在准备用FX2N-232IF与仪器通信了,仪器背面写的RS232通信,看这仪器通信协议对吗?

楼主:
这个协议是MODBUS的ASCII通信吗!但是又是RS232,rs232不是只能一对一通信吗?我这有两个显示窗口,对应两个地址!我拆机看了,里面是用的MAX232通信芯片,只有rs485才能用MUDBUS的ASCII和RTU这理解没错吧!

网友B:
通信硬件链接可以那么做,关键这几个从站通信协议还要保持一致!从你提供的资料来看,暂时我没看出来是它是Modbus ASCII协议!
Modbus RTU、Modbus ASCII协议都是基于RS232、RS422、RS485物理层的一种软件通信协议!

楼主:
我这通信协议,看了老半天了,不明白。这个仪器手册对通信讲的过于简单还是我们不能理解。我的理解是RS232只能一对一,如果要走MODBUS通信,不管是ASCII还是RTU,都得是RS485才对啊!可仪器内部用的是MAX232芯片,就证明只能是RS232通信,但是我又要读取两个显示窗口的数据,就得有两个地址。纠结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这通信协议,看了老半天了,不明白。这个仪器手册对通信讲的过于简单还是我们不能理解。我的理解是RS232只能一对一,如果要走MODBUS通信,不管是ASCII还是RTU,都得是RS485才对啊!可仪器内部用的是MAX232芯片,就证明只能是RS232通信,但是我又要读取两个显示窗口的数据,就得有两个地址。纠结中。
烦你把采集板和仪器的通信协议完整文档发出来,我来帮你分析!在线等你!

楼主:
我发的那两张图就是仪器的通信协议,产品手册就只写了这么一点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FX2N-232IF与仪器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那两张图就是仪器的通信协议,产品手册就只写了这么一点
一个从站是真空计,那还有两个从站是什么?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那两张图就是仪器的通信协议,产品手册就只写了这么一点
一个从站是真空计,那还有两个从站是什么?协议呢?
我现在不管其他从站了,我就用FX3U主机,FX2N-232IF与真空计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发的那两张图就是仪器的通信协议,产品手册就只写了这么一点
一个从站是真空计,那还有两个从站是什么?协议呢?
我现在不管其他从站了,我就用FX3U主机,FX2N-232IF与真空计通信
用TO和FROM指令实现通信

楼主:
刚刚打了仪器厂家的电话,他这个用的是RS232自由口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刚打了仪器厂家的电话,他这个用的是RS232自由口通信
你扩展的是232IF,应该就是用TO和FROM指令进行自由口通信!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发什么数据给仪器,FX2N-232IF手册已经熟悉,知道怎么编程,但是我不知道该发什么给仪器

楼主:
仪器的通信协议好歹也给个发送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仪器的通信协议好歹也给个发送代码
根据你发的资料来看,应该是PLC先发送真空计地址、然后真空计返回4个字节数据!

楼主:
我现在正在试呢!厂家给的信息是这是最原始的自由口通信。

网友C:
先用电脑分别调通,再加人仪表调,调通后再编PLC程序

网友D:
楼主这是睿宝真空计的通讯协议吧,他这个是自己的通讯协议,他们能改成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是给机器发地址,如01  机器回真空度,如35 30 2D 31是16进制的数 ,35代表ASII的5  30代表ASII的0 2D代表ASII的-  31代表ASII的1  合起来的代表的真空度是3.0X10负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睿宝真空计的通讯协议吧,他这个是自己的通讯协议,他们能改成标准的MODBUS通讯协议
咨询厂家了,可以改成modbus通信,换芯片,换内部通信板。

楼主:
可以了,串口调试接收与窗口显示一致.发送窗口地址01.02十六进制。这就是自由口通信,发送,返回。

楼主:
在此感谢各位师傅的指教,下一步就编写FX2N-232IF程序,把读到的数值显示在屏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串口调试助手不都测试成功了么!又发这两张图是?

楼主:
今天我用FX2N-232BD板与这个仪器通信,怎么搞也通信不上,接收的数据与我用串口调试时收的数据不一样,这个RS指令怎么写才对啊!这个自由通信,是不是我RS指令只需要发送地址就可以,其他不管。等待接收,比如我取下程序
RS D0 K1 D10 K4
MOV H1 D0发送地址01到D0
但是我D10 D11 D12 D13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是不是我这一帧数据没写好,起始位 地址数据位,停止位,我觉得就是这里问题,但是用RS无协议通信,这个仪器就只给了一点资料怎么做。
用串口发送地址01或者02,仪器是有数据返回的,返回的是ASCII码,我前面已经发图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写这个通信格式,这个和rtu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串口调试助手不都测试成功了么!又发这两张图是?
FX2N-232IF还没有到货,手上有FX2N-232BD,今天试了一下,没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今天我用FX2N-232BD板与这个仪器通信,怎么搞也通信不上,接收的数据与我用串口调试时收的数据不一样,这个RS指令怎么写才对啊!这个自由通信,是不是我RS指令只需要发送地址就可以,其他不管。等待接收,比如我取下程序
RS D0 K1 D10 K4
MOV H1 D0发送地址01到D0
但是我D10 D11 D12 D13接收不到任何数据
是不是我这一帧数据没写好,起始位 地址数据位,停止位,我觉得就是这里问题,到时用RS无协议通信,这个仪器就只给了一点资料怎么做。
用串口发送地址01或者02,仪器是有数据返回的,返回的是ASCII码,我前面已经发图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写这个通信格式,这个和rtu有区别吗!
你把程序发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假如我用RS D0 K8 D10 K10
这个D0 到D7需要发什么,根据我发通信协议的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假如我用RS D0 K8 D10 K10
这个D0 到D7需要发什么,根据我发通信协议的图片
根据串口调试助手的测试判断RS D0 K1 D10 K4是对的,D0填写的是站号了,
让你发程序出来这么难吗?我又不图你什么

楼主:
手写的程序,只能这样了。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手写的程序,只能这样了。大师
程序没测试吗?试试手动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手写的程序,只能这样了。大师
程序没测试吗?试试手动发送!
我的理解是,这个自由口协议,RS发送地址01,就接收4个ASCII数据,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它了是这样理解吗?不像RTU或者ASCII一样还要发送什么功能码,效验码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手写的程序,只能这样了。大师
程序没测试吗?试试手动发送!
我的理解是,这个自由口协议,RS发送地址01,就接收4个ASCII数据,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它了是这样理解吗?不像RTU或者ASCII一样还要发送什么功能码,效验码一样。
发送时试试手动发送!OK?
对了,接线什么的正确吗?

楼主:
休息三天,放松放松,下周再试,祝大家中秋快乐哈!

楼主:
我收到是和我串口助手的数据不一样呢!咋回事

楼主:
49 52 45 54是十进制
31 34 2D 36是16进制
1 4 - 6是ASCII码的符号
只是程序里返回的数据,我调整真空度,数据有变化,就证明我程序没问题,但是现在收到的是10进制数,通信协议不是说返回的是ASCII码吗!再者如果要把真空度显示在触摸屏,我该怎么做。
我的思路是先把10进制转16进制,再通过三菱的HEX 16进制转ASCII码指令存到寄存器,触摸屏就直接读寄存器数据就可以,是不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