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09):
PID给定值,4-20ma输入,假设对应是0--10MPa的压力范围,我需要稳定在7MPa,那我给定值就是70还是7还是有比例什么的。。。就是不知道内部的换算是什么的。假设我是范围0-1MPa,我需要稳定在0.7MPa,那岂不是还给个0.7的设定值吗,这样PLC的通讯是写不过来的,还是也是设定70。

楼主:
就是那个反馈值 我知道是选择通道AI2可以,目标值和给定值做比较也清楚,就是不知道这个目标值的设定,到底是设定实际的还是百分比什么的。

网友A:
你的PID给定值是4-20ma输入的,那就不用设定了,是由4-20MA来控制的。如果P09.00设为0就需要在P09.01里面设定了,这个值是按反馈量的百分比设定的。

假设我是范围0-1MPa,我需要稳定在0.7MPa,那岂不是还给个0.7的设定值吗,这样PLC的通讯是写不过来的,还是也是设定70。
是设定70

网友B:
国产大多数变频器的给定值是百分比,如果是0-20Mpa,设定值35就可以到7Mpa,也有带设定增益功能的变频器,把增益设定成你需被控制量的量程,那么你想给定多少就直接给多少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提到PLC,想必是PLC给定目标值
4-20mA 0-10MPa 这是第一次提出的传感器参数
4-20mA  0-1MPa 这是第二次提出的参数,请问换传感器了?
如果换了,简单
如果没换,就请做换算

网友D:
给定值在变频器里是个百份比,算个百份比出来就行了

网友E:
通讯控制变频器PID的话,建议楼主把目标值改为面板设定,对应参数为百分比形式
用通讯指令写这个参数即可,通讯一般没有小数点,都放大100倍的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  好像懂了的  现在直接弄传感器和变频 或者PLC控制变频写频率  好像都理清楚了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