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问题

楼主(2019-09-09):
我兄弟家有一台奥立达电梯不到5层十几厘米的时候一定要停一下,过几秒才上升到5楼的平层,电梯公司都来过说没有办法解决。有懂行的师傅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A:
可能的范围太大了,说不清,要看他采用什么方式平层,可能是平层出了问题。

网友B:
个人认为是变频器的问题,楼主分享一下电梯控制系统的照片

网友C:
如果是真的供应商不能解决,那应该不是平层信号采样的异常了。
这个电梯有保修的啊,没过保修期就继续找他处理,供应商不能处理的,要不另外找人处理,扣维修保证金。

网友D:
凭这些信息没法判断,如果有错误的位置信号或门机构有问题造成停顿,应该不会过一会再继续走。怕的是有一些错误信号解决不了,维修的给做了一些非常规处理,我们单元的电梯坏了一周多没修起来,走另一个单元电梯,然后从消防通道走过来,发现那个单元的电梯在一楼显示二楼,所有楼层显示减一才是实际的楼层,临时凑合用起来的。电梯维保公司很多问题解决不了,低工资水平造成人员非正常流动,但凡有点技术能力的就考虑跳槽,直接和生产厂的技术联系咨询靠谱的。

网友E:
你说的电梯公司是指保养公司吧,那就找厂家呀。

网友F:
先问什么时间开始的
入住就这样,邻居家也这样-----娘胎带的找厂家
某次检修后出现,维修弄的
是不是真停,还是感觉,看抱闸,电机,变频器,控制器,程序
依次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G:
总共几层?就5层出问题吗?上去下来都会这样吗?

楼主:
上的时候,下去没有问题。

网友H:
怀疑平层检测传感器工作不稳定(电梯是特种设备,就算你知道怎么修,如果你不是得到相关授权,建议你不要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