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SYS V3.5求助

楼主(2019-09-10):
刚开始学CODESYS,发现CODESYS V3.5有好多SP XX的,比如什么SP4,SP10,SP12等等,这个是什么意思?  还有用V3.5版本可以打开V2.3写的程序(主要V3.5有中文版)吗?怎么操作
问题有点多,哪位前辈可以给我耐心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
1、SP: Service Package,中文翻译服务包或者补丁包,用于修补软件Bug以及提升软件功能,目前最新的版本为V3.5 SP15。
2、我尝试在CodesysV3.5 SP15中打开早期Somachine的程序(V2.3版本codesys),可以打开,但是提示一些错误,我个人认为这些错误的原因是没有加载Somachine的IO信息和库信息。

直接打开工程即可。
3、CodesysV3.5 SP15是中文版,但是帮助文件并没有完全中文化。

网友B:
楼主在买个树莓派就可以当plc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玩过,在工控方面有什么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买个树莓派就可以当plc用

对于版权意识较强的用户来说价格不菲啊,电源,树莓派本身,TF卡,外部电路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买个树莓派就可以当plc用
不用,没有授权就是两小时关机一次。不影响学习,下次我发个教程。对了网上有教程

网友B:
树莓派就用手机的充电器就行,然后用网口连接上位机。我买的是pi3自己有16g的内存卡。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我亲自试过自己这个简单的梯形图控制树莓派io输出,输出接个发光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  能不能给我一份教程  自己找我怕找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不能给我一份教程  自己找我怕找错了
晚上下班给你发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软件是不是装在树莓派里的CODE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