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我交叉引用看了…只能查到定义过符号未使用的模拟量点;但是找不到未定义过的模拟量点?大侠指点下

网友A:
没图不好说。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硬件地址中有,交叉参考里面没有的,就是没有用的模拟量。
当然,如果是指针寻址的,交叉参考里面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