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6.2的,画面改着改着就黑了,如图,请问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2019-09-10):
画面加的有点多了,100多个画面,并不是全部都是黑的,只有几个画面会黑,随机的。

网友A:
楼主你的软件是支持多少点的。不会超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超的,是没有运行的时候画面就黑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超的,是没有运行的时候画面就黑了的
楼主电脑里面安装杀毒软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杀毒软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杀毒软件的
楼主减少一些画面,看看运行通畅吗?

网友B:
同时打开的mcgs窗口不要太多,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诶 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是一样的,这个好像不是必然会出现的,真的是怪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是一样的,这个好像不是必然会出现的,真的是怪事。
怀疑1.你的电脑系统有问题。2你的电脑里装的软件太多了,可能和那个软件有冲突。

网友C:
。。。。。。 搭车问 :MCGS 通用版贵吗? 和WinCC相比 ?
比如1000个点 , MGSC 多少银子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搭车问 :MCGS 通用版贵吗? 和WinCC相比 ?
比如1000个点 , MGSC 多少银子 ?
多少钱不知道,但是肯定比wincc是便宜多了。mcgs通用版就到6.2就停止更新了,新的设备能不能支持你要考虑。

网友D:
换个版本的吧7.7嵌入式版本,能不能打开就知道了.估计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