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各位大师,请问触摸屏中设置的参数如何备份数据,被客户故意更改前的参数怎么找回来,急急急,客户经常找机器问题,故意说机器有问题,然后不付款,急啊,各位大师帮忙帮忙,显控触摸屏

网友A:
建议楼主把设置好的参数备份在PLC的寄存器里面,然后一键恢复。
另外楼主也可以使用触摸屏的寄存器。
无论触摸屏寄存器还是PLC寄存器,都要选择断电保存寄存器,

网友B:
一般都是备份在PLC里面的,要能断掉保存,要不断电重新启动就乱套。

楼主:
感谢大神朋友回复

网友C:
呵呵;画面设安全等级,重要的参数不给他们乱改;

网友D:
找不回来吧,已经更改了,没有记录功能,只能是现在的。。。

网友E:
备份数据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你低估了他们为了不付款而作出的努力。
你要做的是记录一个胡乱更改数据的过程,谁在什么时候将什么数据更改为什么数据而导致的问题,只有打脸后他们才会知道该如何正确的操作设备避免无谓的开支。

网友F:
他不付款可以找各种理由,参数修改只是小伎俩了。

网友G(2019-10-17):
没有密码只能查看不能修改啊,使用需要修改的话你另区一段地址存储,一键还原复制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