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汇川变频器启动报ER09是欠压。检测主电路都正常。发现主继电器不吸合。查了线圈电路正常光耦的输出短接继电器吸合。再往前就到主控板了。不明白了。我刚学电路不太明白。哪位师傅给详细的讲一下继电器电路的工作顺序。是上电以后CPU检测到有电了就给光耦启动型号吗。还是怎么样的。先谢谢了

网友A:
多大功率的?汇川的有一个单独变接触器供电的电源板!看电源板有没有输出24电压?没有24V就是为接触器供电的小电源板坏了。要是有24V电压,接触器坏了。我遇上一个接触器匝间短路的现象。也遇到过接触器机械故障导致不能用。至于电源板,我没修过,单独购买换过。我一般不修板,离开机子也不好实验。
 往前理,那么如果接触器和接触器供电电源都正常,那故障也能设计到驱动板和主板CPU..

网友B:
显示母线电压多少?顺序,基本国产的就是主板检测到电压等级够了就吸送出吸合信号!

网友C:
那就是主控板没有送出继电器吸和信号,这种情况一般先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接触器24V反馈回路 CPU复位电路。既然光耦输出侧短接接触其吸合,那说明光耦以上电路有问题或CPU没有发出继电器吸合信号,重点向前顺藤摸瓜查找,比如光耦是否损坏,前级电路是否有断线 CPU是否由低电平信号输出。。。

网友D:
更换一个看行不行妮。。。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变频器是7.5KW的。我想知道CPU是根据什么给出的吸合信号。是上电以后电源有一个5V电压输出正常了。CPU检测到5V电压以后给出继电器吸合信号的吗。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5V电压没有或者是CPU没有检测到5V电压就没给吸合信号

网友E:
母线电压检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说了半天白说了,主板供电正常工作,软件根据设定的条件自检(各厂家设计理念不一样,检测内容不一样),但是,母线电压检测必然是继电器吸合的条件,电压检测高于软件的欠压电,主板才会发出吸合信号!说实话,国产机的主板不大容易坏,比部分进口品牌强,像ABB 510 550 功率小一点的,IGBT一炸,主板基本就废了!你这个多半就是母线检测电压不对,你查看参数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F:
    一般母线电压达到420V左右,控制板便会发出继电器吸合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