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关于正泰断路器的选型,我一头雾水。本人小白一枚,对正泰电器的产品不够熟悉,所以在选型方面存在巨大的知识缺陷。算好各个电路的电流后,到选用合适的断路器时,就有点束手无策了,求大牛们帮帮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断路器C型号与D型号的区别:适用范围不同、特性不同、短路分段能力不同

一、适用范围不同

1、C型号:C适用于照明。

2、D型号:D适用于动力。

二、特性不同

1、C型号:断路器的C特性适用于感性负荷和高感照明系统的线路保护。

2、D型号:断路器的D特性适用于高感性负荷和有较大冲击电流的供配电线路保护。

三、短路分段能力不同

1、C型号:C的大概为4-7倍。

2、D型号:D的短路分段能力大概是额定的7-10倍。

楼主:
能说一下塑壳N系列和Dz系列的选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一下塑壳N系列和Dz系列的选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不清楚,目前就是指定D C型,,那个还没了解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C.D型是脱扣特性吗?

网友B: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622
低压断路器的选型建议
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塑壳N系列和Dz系列的选用吗?
楼主说的N系列是NXB、NXM、NXA系列
其中NXA,NXM,NXA系列,这个成为配电系列。

DZ系列属于线路控制系列。
这些正泰官网上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其实这几个系列我都有都有用到,在设计过程中要确定好型号和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其实这几个系列我都有都有用到,在设计过程中要确定好型号和尺寸。
有了型号就会尺寸了,官网上的产品样本都有尺寸,非常详细。
还有什么问题,随便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李工的热心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在选用型号这个地方卡住了,不知哪些型号该适用什么范围。之前也没有啥经验,所以来论坛求你们指点一下,给个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选用型号这个地方卡住了,不知哪些型号该适用什么范围。之前也没有啥经验,所以来论坛求你们指点一下,给个思路。
没问题,我最近也是开始选择国产断路器了,研究一些心得,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交流
正泰系列,需要资料给你资料,需要网站,给你链接。
还有什么问题,论坛发帖,或者在此贴下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那再好不过了。我现在能在官网上查到比较全面的资料,待日后积累更多的选用经验,总结交流下心得还是有必要的,嘻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那再好不过了。我现在能在官网上查到比较全面的资料,待日后积累更多的选用经验,总结交流下心得还是有必要的,嘻嘻!

一定要熟读产品样本这一段话,正泰每个型号上都有。
倒是不怕别人质疑我们选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C:
DZ系列是全国统一设计的,常用的DZ47小型断路器,最大额定电流63A,后有扩展到125A,但体积大了不少。根据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分A、B、C、D四型,根据极数分1、2、3、4极、四种,这种断路器分断能力较低只有6kA,因此只能用在线路末端,一般不可用作配电。其最大优点体积小可导轨安装。DZ108最大电流也是63A,是电动机保护用断路器,主要用作保护电动机,可根据电机额定电流调节过载动作电流,还自带辅助触头,也可异轨安装。DZ20是配电用断路器,基本巳淘汰。正泰的产品用N开头德力西用CD,这只是说明厂家,型号是后面的字母。目前用的较多的是M1系到断路器,主要用于配电。M1最早由常熟开关厂开发,主要特点分断能力高,63A壳架就达50kA,比DZ47增加近10倍。

网友D:
选型最好就是找代理商那边那个选型手册,上面的数据很清楚,当然你也可以用选型软件

网友E:
参照正泰编号 DZ10  DZ20 NM1 NXB 体现出的就是产品根据负载类型不断更新换代体积不断小型化也就是正泰宣传所谓的绿色环保电气,其性能分断能力基本差不多,相对来说二代的DZ20系列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楼主去正泰官网把产品手册下载下来多看看自然就明白了。19楼说的对 ,同一类型的产品有多种型号只是更新换代罢了。比如说微断和塑壳都有不同的系列。你如果要选用就选最常用的,可以给供应商打电话,问问供应商那边都常备货是什么系列的就用什么系列。贸然用一种新系列都会有货期的,会影响工程进度。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真的十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