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求助!哪位师傅有Micrex-sx编程软件·?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软件?软件太多了,没记住几个

网友B:
网上搜索D300Win就是了,当然如果机器来自于大陆以外地区,他们更喜欢Standardloader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软件?软件太多了,没记住几个

富士电机SPH,SPM,SPF,SPB,SPE系列的编程软件,支持IEC61131-3标准。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SPE系列的·官网上都没有找到软件·

楼主:
有能装在Win7 64位系统上的软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们·SPE系列的·官网上都没有找到软件·

SPE可以工作在两种模式下,通过刷新内核来改变它的工作模式。
N模式:使用早期SPB的编程软件FLEX-PC Programmer编程软件,该软件能工作在XP系统下,也可以使用StandardLoader软件,该软件的V2版本可以对N模式的PLC进行编程,V3版本已经不可以对N模式编程了。
MICREX-SX模式:这个模式下使用D300Win软件或者StandardLoader软件,请注意,这两种软件编写的程序互相不兼容,也无法通过上载PLC内程序来解决兼容问题,换句话说,如果程序使用D300Win编写的,那么用StandardLoader无法上载。

SPE作为SPB的升级版本,和SPB的区别主要是以下2点:
1、型号命名稍微有所不同。
2、模块上印刷的字体颜色不同,SPB使用的是橘红色字体,SPE使用蓝色字体。

另外:D300Win分为3.5以前版本(含3.5)和3.5以后的版本,目前主要是3.6版本,3.6版本的程序无法在早期版本上开启,3.6之前的版本在3.6上开启后将无法被早期编辑器开启,目前最新的版本为V3.6.14.22,V3.5.3.18提供了对Win7 64位系统的支持,V3.6.5.19版本提供了对Win8的支持,V3.6.10.33版本提供了对Win8.1和Win10的支持。

你可以在网络上下载低版本的D300Win,安装后请不要运行,然后直接去富士电机Felib下载最新版本的D300Win进行升级,中国富士电机官网只提供最高V3.5.3.18版本,日本官网提供更高版本的升级软件。

如果程序由D300Win编写,不要试图从PLC中上载后改变程序,大多数程序员并不按规矩编写程序,因此上载的程序即使不作任何改动,编译时也会有很多错误导致无法使用的,如果没有源程序,那么修改将变得极其困难,如果是富士电机触摸屏协作的话,修改将变得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