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公司的数控电子锯最近频繁出现通讯错误。会不会是这个双向转换器?故障。不稳定造成的。时不时出现,出现后设备无法工作,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出现以后,电脑的IO监控状态统一红色无法监控!

网友A:
非常有可能,这个转换器最好用有源的那种。

楼主:
网上买了一个试试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B:
换成带光电隔离的那种;

网友C:
楼主用的这种转换器比较便宜了!还是买稍微贵点、好点的!比如我常用的就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