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0):
旋转平台上有多个伺服电机,接近开关,传感器,远端有一个电器控制柜。 我一直想不明白转台上的这些电缆怎么引出来接到控制柜? 怎么破解缠绕? 平台上的线到控制柜有电源线,编码器线,通讯线,传感器线,这些电缆怎么布线不缠绕?

网友A:
伺服电机,接近开关,传感器这些东西都是不跟着旋转的吧,我看到的这些东西都在旋转台的外边,跟着旋转的是工件。

网友B:
百度一下集电环,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你是旋转一定角度还是连续旋转,我这旋转一定角度的,都是把线集中成束后一起引出来。连续旋转的,没有见过。

网友D:
我们是旋转大转盘,线不在大转盘上,电机在下面合理布线固定不会缠绕

网友E:
驱动器什么的放转盘上

网友F:
最好介绍一下机械结构及要加工的过程,因为我想不明白比如接近开关去感应谁,是不是可以换成光电?这样就能离开转盘。再比如一个转盘上装个电机,这个电机怎么转呢?

网友G:
电气柜也上转台呢?电源线可以用滑环。信号线都不用引出,采用WiFi无线发送和接收

网友H:
只要你不是360度旋转的而是做往复旋转,线只要你预留足够的长度就可以,但是360旋转的话,设计上会考虑尽量减少需要供电的设备,一定要有电机的供电会考虑用电气旋转接头,至于题目中的伺服电机,设计绝不会考虑用信号线用集电环的方式,一定要用也会考虑在旋转平台上安装驱动器

网友I:
我做过绞车项目,买的电滑环,厂家都可以定制,随便你怎么转,订货得时候把用的电缆类型,电流,扭矩,旋转速度标识清楚让厂家给你推荐型号,具体的安装尺寸

网友J:
这也算在旋转品台上工作吧
平台上有电源线,编码器线,通讯线,传感器线.....都要到控制柜。
好像有共同特点----<360°
平台可以360°任意转,平台上还有二轴及镜头

网友K:
平台用无线WIFI做联机,就不要考虑滑环或者耐弯曲电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