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700,22kw 报e25. 6

楼主(2019-09-10):
拆了igbt报警光耦,运行,依然报。
输入处理器5v正常(见图)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信号线

楼主:
向大神求助

网友A:
手别抖,发个高清图看看,只搞过300的,看看有多大区别!顺便看看CMP那几个IC是运放?反面也来一个!反正你也搞不好,来讨论讨论

网友B:
请告诉我如何处理e25.6

网友A:
最近这些问日立的真有意思,来做推广的?

网友C(2020-05-22):
充电电路的Q8是什么型号,麻烦告知下,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型号。Q8炸烂了,不知道型号

网友D(2023-01-19):
最近也遇到了,就是没搞好!驱动部分检查了两遍,芯片也换了两遍了,模块也换了,还是不行!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D:
大神们有没有搞过的?指导一下,有偿请教

网友E(2025-02-04):
有大神吗 求教

网友F:
走线绘图,电路分析再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