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报HV一开机报hv,要断电再开电好几次才行

楼主(2019-09-10):
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这台富士伺服,员工早上一来开机就报hv,要断电再开电好几次才行,不知哪出了问题

网友A:
HV好像没有这个报警,有HU报警,是过压意思。首先看看供电电压是不是高了,如果电压正常那估计就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B:
7840换了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7840不是检测三相电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是驱动器的问题。电压检测不知道是哪一块?

网友C:
反复上电几次还能用,怎么听着像哪路电容问题!不一定就是电压检测输出那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主滤波电容?伺服电压检测不知是哪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压正常,就是驱动器的问题。电压检测不知道是哪一块?
不要质疑啦,7840全部换掉吧,电路都不看吗,两个电流一个电压,这么老的机器,全部换掉比较保险,不然修好了,过压,再给你来个过载过流啥的,得不偿失。

网友C:
简单一点,主电容没鼓起来基本问题不大,变压器周边的小电容全换了再看,这个成本低,反复上电过程就是电容反复充电过程,反复几次正常了,确实很像电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先换换小电容再说,这台伺服找了好几遍也找不到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这其中有一个开关电源芯片吗?

网友C:
.......不是,可能是MOS管,你要洗干净上图才知道看哪个丝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师的指点。小弟知识面不够广,经验不足。

网友C:
修好回来填坑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换了三个7840,开机还是报hu,按着顺序往后查到了运放lm312,干脆也换了,上电报警还是存在。没辙了,换了一块主板,报警消失。

网友B:
这个问题,主板出问题的很少啊,你运气真好

网友D:
有可能与主板的存储器有关,我遇到过变频器报过压故障,换存储器就好了的情况。猜一下,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