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的项目建立权限问题

楼主(2019-09-10):
请问前辈们在WINCC FLEXIBLE建立项目时出现了这种问题,以前建立项目没遇见过,我考虑了重新安装,不过想请问在不重新安装的前提下能不能解决。

网友A:
楼主安装了杀毒软件,还是开起来系统的防护系统。
建议检查一下

网友B:
提示让你访问以下网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29420407/%E4%BB%80%E4%B9%88%E5%8E%9F%E5%9B%A0%E5%AF%BC%E8%87%B4%E4%B8%8D%E8%83%BD%E6%88%90%E5%8A%9F%E5%AE%89%E8%A3%85microsoft-sql-server-2005-2010-2014-express%EF%BC%8C%E4%B8%BA%E4%BB%80%E4%B9%88%E5%88%9B%E5%BB%BA%E6%88%96%E6%89%93?dti=0&lc=zh-CN

楼主:
一朋友给这电脑鼓捣了一下,删除了些东西又进行修复,现在打开项目不会弹刚刚在那个问题框但是直接程序未响应并卡死,现在只能删除重新安装了。问题还没搞清楚,太可惜了。

楼主:
关于上面所提的问题已解决,首先我的版本是08版的,去资源管理器搜索WINCCFLEXEPRESS此文件,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磁盘,找到文件夹进入查看是否有error,有,将其文件夹删除即解决问题,当然这些解决方案全由官方给出,上面版主的链接即可访问。

网友C(2020-02-19):
在桌面新建一个文件,复制你打不开的文件中的hmi.hmismart及log这两个文件,再帖在桌面的新文件里,重命名为英文后再打开桌面新的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