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1):
欧姆龙cp1e   plc,++ D0是二进制自加指令,请问十进制自加怎么写?

网友A:
都找到这个指令了,再多翻几页
十进制在这里用BCD表示

网友B:
很多PLC都是INC,其实,这个INC也适用于二级制、十六进制。PLC里面的数据,其实都是二进制存储的,我们所谓的多少进制,只是以这种格式显示而已。

楼主说的自加指令,本胖的理解是每次执行+1。

网友C:
二进制与十进制,不就是显示问题吗?

BCD是编码,不是进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PLC都是INC,其实,这个INC也适用于二级制、十六进制。PLC里面的数据,其实都是二进制存储的,我们所谓的多少进制,只是以这种格式显示而已。

楼主说的自加指令,本胖的理解是每次执行+1。
可能还要看具体PLC
就欧姆龙的来说,INC只见于早期的PLC,比如CxxP,CPM,CQ,C200H....而且是逢十进一,即BCD形式
后来的CP1,CJ....用更丰富的++,为区分BIN,BCD 就有了++,++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多PLC都是INC,其实,这个INC也适用于二级制、十六进制。PLC里面的数据,其实都是二进制存储的,我们所谓的多少进制,只是以这种格式显示而已。

楼主说的自加指令,本胖的理解是每次执行+1。
可能还要看具体PLC
就欧姆龙的来说,INC只见于早期的PLC,比如CxxP,CPM,CQ,C200H....而且是逢十进一,即BCD形式
后来的CP1,CJ....用更丰富的++,为区分BIN,BCD 就有了++,++B......
感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