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RS232和 FTDI-FT-232 有啥区别

楼主(2019-09-11):
(无正文)

网友A:
RS232是通讯接口标准,FT232是USB接口转换232接口的芯片。前者是一个标准后者是一个达到这个标准所使用的硬件。也还有485接口转232接口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232是通讯接口标准,FT232是USB接口转换232接口的芯片。前者是一个标准后者是一个达到这个标准所使用的硬件。也还有485接口转232接口的芯片。
485转232芯片有哪些?能不能给个型号。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485
MAX485是TTL电平和RS485电平的相互转的芯片
MAX232是TTL电平和RS232电平相互转换的芯片
MAX490是TTL电平和RS422电平相互转换的芯片
想找一款RS232和RS485相互转换的芯片!

网友C:
这个USB转换出来的相当于虚拟的RS232口;
稳定性与以前电脑上自带的RS232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AX485
MAX485是TTL电平和RS485电平的相互转的芯片
MAX232是TTL电平和RS232电平相互转换的芯片
MAX490是TTL电平和RS422电平相互转换的芯片
想找一款RS232和RS485相互转换的芯片!
我就只知道这个,另外就是转换器了,其实转换器里面用的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D:
这串口线好,
USB口随便插,COM口编号不会变。

网友E:
楼主也是合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USB转换出来的相当于虚拟的RS232口;
稳定性与以前电脑上自带的RS232还是有区别的;
长期用是不咋样,公司有几台台式机不够用我要求IT装了串口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的,,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合肥有什么私活以后希望相互交换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