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1):
为什么用开放请求信号SD10681 去关闭端口?啥道理? 哪位大师给解释一下?
这个SD10681是目标机来请求本机开放的信号吗?

而开放请求信号SD10681为OFF时,又去开放端口。。。。真的搞不懂了

难道是SD10681 是OFF时请求开放,ON时关闭请求?

但是貌似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A:
开放请求信号是目标发出的,本地只是接收,在开放结束信号的下降沿去通知关闭请求不合理吗?通知关闭后目标会关闭请求。

网友B:
一、连接的打开:
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0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连接的打开操作,通过M1000上升沿连接打开成功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不可重复操作连接的打开操作;

二、连接的关闭:
1、连接打开成功后,正常情况下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如果服务器端断开的话,SD10680.0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客户端利用此下降沿去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2、连接打开成功后,此时和服务器连接一切正常,那么SD10680.0势必为1,如果客户端此时要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则可利用M2000上升沿来执行连接的关闭,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能力有限,只能解释这样了!仅供参考!
楼主可以把这俩程序编写一下,然后PLC做客户端和一个以太网调试助手连接,操作一下!你就能更深刻理解这两个标志位的含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连接的打开:
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0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连接的打开操作,通过M1000上升沿连接打开成功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不可重复操作连接的打开操作;

二、连接的关闭:
1、连接打开成功后,正常情况下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如果服务器端断开的话,SD10680.0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客户端利用此下降沿去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2、连接打开成功后,此时和服务器连接一切正常,那么SD10680.0势必为1,如果客户端此时要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则可利用M2000上升沿来执行连接的关闭,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能力有限,只能解释这样了!仅供参考!
楼主可以把这俩程序编写一下,然后PLC做客户端和一个以太网调试助手连接,操作一下!你就能更深刻理解这两个标志位的含义了!

谢谢版主,三菱手册上关于这些特殊寄存器作用的解释太过简洁,是要做一些测试才能了解通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连接的打开:
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0的情况下方可进行连接的打开操作,通过M1000上升沿连接打开成功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不可重复操作连接的打开操作;

二、连接的关闭:
1、连接打开成功后,正常情况下SD10680.0和SD10681.0均为1,此时如果服务器端断开的话,SD10680.0会产生一个下降沿,客户端利用此下降沿去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2、连接打开成功后,此时和服务器连接一切正常,那么SD10680.0势必为1,如果客户端此时要执行连接的关闭操作,则可利用M2000上升沿来执行连接的关闭,而后SD10680.0和SD10681.0均会复位,为下一次连接的打开做好准备。

能力有限,只能解释这样了!仅供参考!
楼主可以把这俩程序编写一下,然后PLC做客户端和一个以太网调试助手连接,操作一下!你就能更深刻理解这两个标志位的含义了!

谢谢版主,三菱手册上关于这些特殊寄存器作用的解释太过简洁,是要做一些测试才能了解通透
客气!有问题再跟帖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