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在线监控程序时,程序里注释都显示中文·但把程序上传到电脑注释就显示????

楼主(2019-09-11):
求助!今天在线监控程序时,程序里注释都显示中文·很正常·但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后注释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认是同一台的电脑?如果不是同一台的电脑,有可能是后面一台电脑没有这字体的字库。同一台电脑的话, 就没有遇到过。

楼主:
1楼的朋友·同-台电脑

网友B:
这是CCW?没用过哎

网友C:
字体编码问题吧?

楼主: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哎

网友A:
是不是你在线的时候有打开辅助软件,你上传到电脑打开时就关掉了辅助软件。
我这试过在线打开金山,离线关金山,有出现过。但我这的原来注释是英文的。

楼主:
6楼的朋友·没有辅助软件·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重启一下电脑试试,可能出现错误了

楼主(2019-11-24):
感谢各位·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