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认个元件。。

楼主(2019-09-11):
三脚SOT23封装贴片,下面2个脚的焊盘是短路的。

网友A:
是瞬变抑制二极管吧?!

网友B:
万能的百度啊——居然一下子就知道了,没有一点神秘感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百度不是万能的,是万能的某宝。

楼主:
哈哈,谢谢以上各位!
不知道WH3和WH.3有无区别?

网友D:
还有丝印WH的是12V稳压管,你要拆下来测试排除一下。

网友E:
下面两个引脚.有一个肯定是空脚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不见得吧!

网友F:
一般这种封装有两只二极管,有同向的,有双向的【即反向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