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1):
师傅们请问,西门子PLC,300/400里的step7仿真时候用plcsim,MB0,MB1,MB2这前几个字节里的数值会出现意外的情况。比如用ROL_DW循环移位指令检测一下。廖常初老师的课本里的例子。MD0里的数据不能完全服从初始数据的情况。换成别的双字,比如MD10,就很对了。这是为什么呢?谢谢师傅们了。

仿真时候,为什么M区域前几个字节里的数据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呢?也没有开启CPU的存储器字节啊?谢谢师傅们老师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时候,为什么M区域前几个字节里的数据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呢?也没有开启CPU的存储器字节啊?谢谢师傅们老师们了?

你需要贴图来说明你的问题,并且提供发生这个问题模拟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时候,为什么M区域前几个字节里的数据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呢?也没有开启CPU的存储器字节啊?谢谢师傅们老师们了?
两种情况,一种你用M做特殊存储了,一种你用了重叠地址了.西家的位点和字点公用.

网友C:
应该是2楼说的情况,你的MB0-2在哪里被使用了

楼主:
谢谢师傅们,今天中午弄了很久,图片上传不了,只上传28%就停了。还是很谢谢您们

网友D:
本胖原来碰到过一次,自摆乌龙。本胖设置了系统存储器,就是把MB0等几个字节设置为振荡器等等的系统数据了。MB0里面的那些位设置的是各个频率的振荡器。你这个不一定是这种情况,但可以参考一下,看看硬件组态里面的系统存储器设置。

网友E:
时钟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