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入宝典

楼主(2019-09-11):
高手在民间!问大婶怕不怕?

今天接的二手生意,涨姿势了

网友A:
恕我外行,入宝典怎么理解?

网友B:
修理的奇葩。

网友C:
TOP222是块IC,不能并联用的。应该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外行,入宝典怎么理解?
简单的理解:
1、在单一三极晶体管输出功率不能满足负载的情况下并联可以增加输出电流(功率)
2、在单一三极晶体管输出足够满足负载的情况下还并联多个三极晶体管的目的是减少单管的损耗和降低热量
3、上面1、2的案例中,首先前级驱动信号(电流)必须满足单一三极晶体管或多个三极晶体管并联的电流

4、正如三楼所说,上面图片中并联的是集成电源器件,也就是此开关器件内部集成有频率振荡和输出开关功率晶体管等
5、请教各位大媈,此案例可行否?
6、可行是否代表正确?

网友D:
功率三极管并联使用不是说不行,前提是要配对测量,比较麻烦(大功率音频功放机比较常见)但是在图中的这个伺服的维修上,这个元件的这个用法就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