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主要是其中wxorp指令不甚理解

网友A:
软件帮助内有说明。

网友B:
这个wxorp指令用的巧妙,其实这个单独的相当于单按钮启停,用ALT指令更直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wxorp指令用的巧妙,其实这个单独的相当于单按钮启停,用ALT指令更直观

看不懂,但是感觉这样别人看不懂更好吧,不用加密,解读起来费劲,

网友D:
这个指令是位操作指令,把字的某个位单独进行操作,但是这种操作太接近硬件底层,可读性很差,最好不要用。
现在的PLC指令十分丰富,我知道松下FP7就有指令可以代替,三菱你自己查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