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最近修一个德国纺织机械上的开关电源板,要求输入的直流电源是275V。
维修日本伺服器,多是200V交流。
估计不少人还遇到过需要其它规格的交直流电源的情况。
现在,我的维修电源标配是:3000W的单相交流自藕可调调压器+自制220V/380V/220V/110V隔离变压器交直流电源。要想得到不同的交直流电压,只要调节调压器,在维修电源输出端即可得到任意交直流电压。
自制维修电源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5056

楼主:
当然,调节调压器使维修电源的输出电压的最大值,交流不大于380V,直流不大于530V。
否则,维修电源里面的绿波电容耐压不一定够。也就是说,调压器的交流输出电压不超过220V,维修电源的输出电压交流不超过380V,直流不超过530V。

网友A:
交流的有三相电,调压器,
直流的买了1个2*0~32V5A +5V1A的和0~160V 5A的可调(实际可达195V),制作了1个0~560V 20A的可调,有中点线可作+- 0~280V用,目前为止不管什么东西都可以应付。

楼主:
直流0-560V/20A可调,最大容量11.2KW!不得了!
有没有电路图,上一个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