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请教各位大侠:

   比如一条生产线由5个工作分站组成,各自有1个电柜,各自配有24V开关电源。但是处于一个PLC控制系统内(分布式IO)。
   这时每个电源的负极大家一般怎么处理,是通通连起来还是各自之间相互独立?
   有什么区别吗?说说大家的体会吧

网友A:
互相独立,优势:抗干扰,安全,劣势:配线容易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配线接错应该不至于吧。。
每个24V都分开有不同线号,每个分站原则上都接在本柜内,不接往别处。
图纸上也有特别标注注意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是没遇到坑的,一台设备我经常控制回路一个电源,负载回路一个电源,其他个别仪器专用电源,经常有接线的把负载和控制的混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没错是的。很苦恼~~要提前交代好

网友B:
一般一个控制盒一个0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独立分开喽

网友C:
尽量使用一个电源.或者一个0V,不然会干扰.我们就是每个柜子都有电源.结果每个柜子的0V接的流量计 压力都会有点干扰,,,

网友D:
如果是远程IO分布式系统,各个站点本地采用独立的开关电源,然后PLC的信号交换通过通讯线。
如果是远程的输入输出点接到总控制系统的PLC,则采用总控制系统的电源,将电源的正负分布到每个站点作为源。

优先采用第一种

网友E:
我们的线体都是一个电源分出来的,不过进行了安全分级,在用过流保护器,空开之后,还要用安全模块来区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不同的控制柜不接一起

网友F:
建议楼主还是每个电柜,分别对应的电源控制,负极不用连起来。

网友G:
反正我是每个独立的电源就分开用,0V没有连起来,部分进口机器的0V是人家是连起来的

网友H:
如果是日系那种漏极输入输出的,建议将DC0V全部连接——等电位设备更加安全更加工作可靠;
如果是欧美系那种源极输入输出的,建议将DC24V全部连接——同样是等电位设备更加安全更加工作可靠;

网友I:
各分站本来就应该等电位,24V电源负极接地,能保证任何一点对地都在24V以下,抗干扰能力更强,西门子S7-300电源负缺省状态下就是接地的。

网友J:
目前采有的是总电源分出去做控制,分体的独立电源只做供电,不做信号

网友K:
5个电控柜 如果距离不远 考虑用主控柜输出供电。
分柜有电源的只是做供电使用。
有信号交互的供零会有干扰问题。

网友H:
分站与主站,只要DC24V控制电源的一端全部连接就会保证是等电位了(24V+端全部连接一起或者24V-端全部连接一起等电位效果是一致的),源极输入信号公共端是24V-,建议24V-端全部连接一起;漏极输入信号公共端是24V+,建议24V+端全部连接一起,
这种接线方式主要是方便接线,还有就是尽量降低杂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