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1. 转矩限制Pr0.13保持默认的300,一使能就报ERR26.0超速,点动也一样。
2. 将Pr0.13改成15,不管是模拟速度指令,还是内部速度设定,还是点动,使能后电机转速(d01.spd)一直增加。
  奇怪的是这时候速度给定(d03.cul)的符号,和电机转速(d01.spd)的符号是相反的。
3. 如果将UVW相序倒一下,使能后电话顿一下并不能旋转,驱动器也不报故障。

打松下技术支持电话,不是不接就是忙,要不就是无法接通,反正一次都没接通。各位,这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是新的伺服吗?参数恢复出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