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指令编程

楼主(2019-09-12):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是5U的话,主站也是用ADPRW指令,从站只需设置为Modbus从站即可

网友A:
我把FX5U相关元件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表格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是5U的话,主站也是用ADPRW指令,从站只需设置为Modbus从站即可

谢谢,意思是只需主站用ADPRW指令,丛站不需要,这个地址对照表手册上有,谢谢了,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是5U的话,主站也是用ADPRW指令,从站只需设置为Modbus从站即可

谢谢,意思是只需主站用ADPRW指令,丛站不需要,这个地址对照表手册上有,谢谢了,版主
我看你最近又是咨询Modbus串口通信、又是咨询以太网通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是5U的话,主站也是用ADPRW指令,从站只需设置为Modbus从站即可

谢谢,意思是只需主站用ADPRW指令,丛站不需要,这个地址对照表手册上有,谢谢了,版主
我看你最近又是咨询Modbus串口通信、又是咨询以太网通信问题啊!

哈哈,最近在学习通讯这块,版主,节日快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MODBUS ADPRW指令怎样完成如下要求?

假如要将主站的D0~D7的值 写到从站D100~D107中

将从站M0~M7的状态传给主站M100~M107  要怎么写呢?
主站和从站都是三菱FX3系列PLC吧?
主站D0-D7传给从站D100-D107使用16功能码
从站M100-M107传给主站M0-M7用01/02功能码
说到底就是主站对从站进行Modbus协议的写操作和读操作!
查找手册确定
从站D100-D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从站M100-M107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

如果是5U的PLC是不是一样?
主站和从站都要用到ADPRW指令吗? 还是只需要主站用到?
是5U的话,主站也是用ADPRW指令,从站只需设置为Modbus从站即可

谢谢,意思是只需主站用ADPRW指令,丛站不需要,这个地址对照表手册上有,谢谢了,版主
我看你最近又是咨询Modbus串口通信、又是咨询以太网通信问题啊!

哈哈,最近在学习通讯这块,版主,节日快乐!
中秋团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