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信号为Err16.查说明书是过载,但检查机器,发现报警驱动器连接的轴是为超过限位,推回再启动就正常了。
这报警信号有没有显示错误啊?

网友A:
超限位以后有没有到达硬限位啊?如果到了报过载时可能的。

网友B:
过载和电机堵转差不多,撞机或者负载太大拖不动都会报警,松下有监视软件,监控下负载率,如果正常运行负载率高于70%这个伺服选型就有点小了

网友C:
可以看扭矩参数是否已经达到扭矩设置范围之外.我们公司就是速度控制.主要看扭矩大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限位以后有没有到达硬限位啊?如果到了报过载时可能的。
你说的硬限位,是机器到达极限位置,就是不能往前走了,是吧?当时没检查是否是不能往前走,只是发现异常就往后推。不过你说的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载和电机堵转差不多,撞机或者负载太大拖不动都会报警,松下有监视软件,监控下负载率,如果正常运行负载率高于70%这个伺服选型就有点小了
这是运行了三年的机器,是当时做预防性保养后出现的异常。谢谢你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扭矩参数是否已经达到扭矩设置范围之外.我们公司就是速度控制.主要看扭矩大小值
如果是设置有问题,重新启动应该会继续报警的吧?现在再启动没异常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常用..报警 过载重启即可..我们用的是是三菱J4系列从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常用..报警 过载重启即可..我们用的是是三菱J4系列从产品的
这是经验做法,但是真正的原因没有找到。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原因前,为了省事,就把机器开起来。

网友D:
超过硬限位,就是撞到机械限位块了,这不就是过载了吗?

网友E:
超过限位 说明你得程序或限位开关信号有问题。这个一定要处理好。
超载一个是无卡滞就是电机功率小  有机械卡滞就处理下。 到机械限位那就必然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过限位 说明你得程序或限位开关信号有问题。这个一定要处理好。
超载一个是无卡滞就是电机功率小  有机械卡滞就处理下。 到机械限位那就必然过载了。
我分析是限位开关有异常,后面就把它换了(外形看不出异常,手动感应信号是正常的),先观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超过限位 说明你得程序或限位开关信号有问题。这个一定要处理好。
超载一个是无卡滞就是电机功率小  有机械卡滞就处理下。 到机械限位那就必然过载了。
是的,走到不能走的位置,肯定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