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9-12):
今天拿了公司的一个 LXM26DU10M3X伺服来做实验,这个伺服是全新的,把先焊好后用TM200C16U PLC随便写了一条脉冲指令想试验下,但是发现怎样写程序都不能动起来,后来仔细检查接线,发现没有错,,,焊接的是 35,39,接24V正 41,接脉冲,37接方向,然后 9,接使能。在反查了一下说明书,参数也没修改什么,就改了P2-15,P2-16,P2-17把这三个设为0.其他都没改了但就是动不起来,后来我尝试点动,P4-05,发现可以点动,,但是发脉冲的话就是动不起来,,,在点动模式下电机应该自动进入使能状态,用手转动电机不能转起来,但是我直接把9号针脚接到零负电机也不会有这种使能抱死的状态,,所以我就怀疑是使能的问题导致,但是参数和接线都对,就不懂了,请问一下师傅们

楼主:
大师们都在忙过节吗

网友A:
使能的管脚也需要24V+ 接了吗?
11号管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没接那个,现在搞定了,但是电子齿轮方面有点疑问,可以请教一下你吗?还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伺服转一圈需要多小个脉冲吗

网友A:
这两个图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B(2019-11-12):
像上面这种情况.可以不用外部使能,就用伺服上电自己使能即可。把P2-68设为1 如果是0的话,是IO口只接入上升沿使能,设为1是电平使能,把P2-10设为1即可,上电就使能了。 在发脉冲,把伺服P0-02设为01(好像是)监控输入脉冲数,可以看出伺服是否收到脉冲。  这个电机的一圈是1280000脉冲跟23是一样的。 设电子比P1-44/P1-45 如果上位机发100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的话 P1-44:128 /P1-45:1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这个图出至于哪里是手册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下面参数的图是  编程手册.
上面接线的图是我发的帖子里的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