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齿轮传动为同步带传动

楼主(2019-09-12):
如题,机器台板下面是机械传动机构,其中主电机齿轮带动了2个从动齿轮,现在想把这种结构改成同步带传动的形式,怎么改?
齿轮传动是主轴和从动轴反向,同步带则是同向,怎么简单实现这种传动形式的更换?

网友A:
换啥呀,找电气的做成电子凸轮运动就完事了。

网友B:
用双面齿的同步带,然后再加一个同步轮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做电子凸轮,怎么可能? 本来一个电机带主齿轮的,机械传动带2个从动齿轮?
这里也没有凸轮关系呀!
你想说的是主从轴跟随控制把,那么你起码要用3个伺服电机!
大哥,本来一个电机+3个齿轮 或者1个电机+同步带传动的成本,难道用3个伺服电机代替? 那成本呢?
电气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成本方面,传统的机械传动还是很有优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双面齿的同步带,然后再加一个同步轮
双面齿带好像也挺难的,他现在这个是一个主论带二个从轮
能给个示意图吗,想了还久,觉得改实在没意义

网友E:
加一个轮,作为同步带张紧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双面齿的同步带,然后再加一个同步轮
双面齿带好像也挺难的,他现在这个是一个主论带二个从轮
能给个示意图吗,想了还久,觉得改实在没意义
同步带还是有好处的,比如可以高速、噪音低。
这种结构还适合链轮,平皮带,三角带

网友F:
我也发一个连接方式: